什么叫断路器的失灵保护?

楼主(2021-04-26):
    什么叫断路器的失灵保护?

网友:
    失灵保护有称后备接线保护,本保护装置主要考虑当前使用的断路器

网友:
    由于各种因素使故障元件的保护装置动作,而断路器拒绝动作时,(上一级保护灵敏度又不够),将有选择地使失灵断路器所连接的母线的断路器同时断开,以保证电网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