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静电阻保护器件的应用

楼主(2021-04-26):
    静电阻抗器的意思是“静电释放”的意思,它是英文:Electro-Static discharge 的缩写,即"静电放电"的意思.ESD静电阻抗器是本世纪中期以来形成的以研究静电的产生、危害及静电防护等的学科.因此,习惯将用于静电防护的器材统称为“ESD”,中文名称为ESD静电阻抗器.

    1.静电成因及其危害

静电是两种介电系数不同的物质磨擦时,正负极性的电荷分别积累在两个特体上而形成.当两个物体接触时,其中一个趋从于另一个吸引电子,因而二者会形成不同的充电电位.就人体而言,衣服与皮肤之间的磨擦发生的静电是人体带电的主要因之一.

    静电源与其它物体接触时,依据电荷中和的机理存在着电荷流动,传送足够的电量以抵消电压.在高速电量的传送过程中,将产生潜在的破坏电压、电流以及电磁场,严重时将其中物体击毁,这就是静电放电.标准中定义:静电放电是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特体互相靠近或直接接触引起的电荷转移(GB/T4365-1995),一般用ESD静电阻抗器表示.ESD静电阻抗器会导致电子设备严重损坏或操作失常.

    静电对器件造成的损坏有显性和隐性两种.隐性损坏在当时看不出来,但器件变得更脆弱,在过压、高温等条件下极易损坏.

    ESD静电阻抗器两种主要的破坏机制是:

    1.由ESD静电阻抗器电流产生热量导致设备的热失效;

    2.由ESD静电阻抗器感应出过高电压导致绝缘击穿.

    两种破坏可能在一个设备中同时发生,例如,绝缘击穿可能激发大的电流,这又进一步导致热失效.

除容易造成电路损害外,静电放电也极易对电子电路造成干扰.静电放电对电子电路的干扰有二种方式.一种是传导干扰,另一种是辐射干扰.

2.数码产品的构造及其ESD静电阻抗器问题

    现在各类数码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而电路板却越来越小,集成度越来越高.并都或多或少的装有部分接口用于人机交互,这样就存在着人体静电放电的ESD静电阻抗器问题.一般数码产品中需要进行ESD静电阻抗器防护的部位有:USB接口、HDMI接口、IEEE1394接口、天线接口、VGA接口、DVI接口、按键电路、SIM卡、耳机及其他各类数据传输接口

    ESD静电阻抗器可能会造成产品工作异常、死机,甚至损坏并引发其他的安全问题.所以在产品上市之前,都要求进行ESD静电阻抗器和其它浪涌冲击的测试.其中接触放电需要达到±8kV,空气放电需要达到±15kV,这就对ESD静电阻抗器的设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在壳体和PCB的设计中,对ESD静电阻抗器问题加以注意之后,ESD静电阻抗器还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产品的内部电路中,尤其是以下一些端口:USB接口、HDMI接口、IEEE1394接口、天线接口、VGA接口、DVI接口、按键电路、SIM卡、耳机及其他各类数据传输接口,这些端口很可能将人体的静电引入内部电路中.所以,需要在这些端口中使用ESD静电阻抗器防护器件

网友:
    静电源与其它物体接触时,依据电荷中和的机理存在着电荷流动,传送足够的电量以抵消电压.在高速电量的传送过程中,将产生潜在的破坏电压、电流以及电磁场,严重时将其中物体击毁,这就是静电放电.标准中定义:静电放电是具有不同静电电位的特体互相靠近或直接接触引起的电荷转移(GB/T4365-1995),一般用ESD静电阻抗器表示.ESD静电阻抗器会导致电子设备严重损坏或操作失常.

网友:
    现在各类数码产品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而电路板却越来越小,集成度越来越高.并都或多或少的装有部分接口用于人机交互,这样就存在着人体静电放电的ESD静电阻抗器问题.一般数码产品中需要进行ESD静电阻抗器防护的部位有:USB接口、HDMI接口、IEEE1394接口、天线接口、VGA接口、DVI接口、按键电路、SIM卡、耳机及其他各类数据传输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