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论坛大佬求助,算一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可以详细说下过程吗?

楼主(2021-04-26):
    请大家帮我一下,算一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请写一下具体过程,我始终算不处放大倍数为20,电阻的量级都是k,谢谢大家了。

网友:
    差分增益为(24.7k+24.7k)/2.4k+1=21.58。仪表专用放大器

    AD8211内部原理图

    AD8211内部原理图

网友A:
    规格书上不是有公式么,忽略掉输入的2个100欧,就跟R3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上不是有公式么,忽略掉输入的2个100欧,就跟R3有关

忽略掉输入的2个100欧,就跟R3有关。是的,我也这样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