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段代码中的运行结果一一对应

楼主(2021-04-26):
如何将如下代码运行十次,每次运行的结果AA和u分别保存一起,并且使它们一一对应

网友:
    假如  AA  大小 为 m1* n1 矩阵    u 大小为 m2 *n2 矩阵
弄给out1  out2  做容器装载你的代码运行结果

out1=zeros(0,n1)  out2=zeros(0,n2)

然后
    for i=1:1:10
           %你的代码部分
       out1=[out1;AA];
       out2=[out2;AA];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