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芯片IP1717B出现Y007不上网,什么情况呢?

楼主(2021-04-26):
    交换机芯片IP1717B   这个芯片上板后检测出现Y007不上网,芯片同一批次,200个有60多个出现不上网的问题,请教大神可能是哪一块出现问题,是芯片问题吗?还是网络端的问题呢?9 w' ]% L2 @5 v' n

网友:
    你这种情况,硬件和软件都得排查。

网友:
    建议先从软件开始排查,软件出问题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
    软件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些,当然也不排除芯片的问题。

网友:
    荣幸用过这颗芯片,感觉很简单的一颗芯片,批量了2000套,不良率达到百分之十,主控芯芯片MAC通过MDC与MDIO口经常出现识别不到芯片或者MII通道的信号不通不管是如何调试时钟不能解决(其中通过加串联电阻,上拉,MAC端加,PHY端加,等不起效果),后面没得办法,用万用表的二级体档量TXD与RXD与SMC的所有引脚的二级体值,发现只有是正常电路板,二级体值引脚分别就是相同的,但是只要出异常的电路板都是有一些或者某个引脚二级体值与正常的有差异,我把此情况反馈给原厂,原厂总是说我们自己的问题,死不承认是自己的芯片问题,后面离开了公司,有一个老同事,告诉我那个1717B的板子良品率始终不高,返修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