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进行PLL电路的设计,看到ADF4350的参考设计上最后的RF输出支路上有0欧姆的电...

楼主(2021-04-26):
    最近在进行PLL电路的设计,看到ADF4350的参考设计上最后的RF输出支路上有0欧姆的电阻存在,请问在射频走线上串联0欧姆的电阻不会对射频信号造成影响吗?

网友A:
    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是会影响结果的,因此通常建议在第一版的时候留足够的调试焊盘,可以进行调试,如匹配网络等。在实验后,确定最终网络及拓扑结果,此时设计PCB应去除不必要的调试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比较高的时候是会影响结果的,因此通常建议在第一版的时候留足够的调试焊盘,可以进行调试,如匹配网络 ...

    能说一下具体是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一下具体是什么影响吗?

    当0欧电阻焊盘宽度大于50欧微带线宽2倍以上的时候,0欧电阻焊盘就会呈容性。
但是当50欧微带线宽大于焊盘宽度时,0欧电阻本体会呈感性。
最佳比例:焊盘宽度/微带线宽=1.2左右时,整个0欧电阻就呈50欧阻抗。

更详细的技术细节,参见何老师直播课程:

    https://news.eda365.com/livebroadcast/detail/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