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信号强度弱和产品静态功耗过大问题

楼主(2021-04-26):
蓝牙信号强度弱和产品静态功耗过大问题

1.蓝牙芯片CC2541
蓝牙芯片用的是CC2541的 信号强度只有-40DBM,多少才算正常?需要在0-15米内传输数据!怎样设计才能增强信号强度?可以从哪些角度

进行改善?比如硬件怎么改?或者说嵌入式软件怎么改?

2.锂电池容量50mAH,产品静态电流200uA(如何降低静态功耗呢),如果几天没充电,电池很可能会过放。因为体积需要很小,保护电路没

有做在电池上。关于锂电池0V充电功能是保护板的功能还是说锂电池本身可以做到0V充电的功能?

网友:
    锂电池本身可以做到0V充电的功能,我觉得应该做不到吧!

网友A:
    我记得不是CC 系列不是可以外挂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不是CC 系列不是可以外挂PA?

外挂放大器?这样一来阻抗不就变了嘛  应该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挂放大器?这样一来阻抗不就变了嘛  应该不行吧

    什么阻抗变了? TI自己设计的PA。

    搜一下淘宝就有成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挂放大器?这样一来阻抗不就变了嘛  应该不行吧

CC2541  +  CC2592 。 自己去找找。应该有成熟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541  +  CC2592 。 自己去找找。应该有成熟的方案。

    你QQ我加下?

网友:
    射频没有调试好

网友B:
    0V 充电时指锂保芯片的功能, 电池一般不建议放电到0V,会对电池有不可逆的伤害。。。。但是0V 的电池时有可能可以充电的

网友C:
    一,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信号强度-40DBm怎么来的,CC2541是可以输出0DBm的,15米根本不需要加PA,你的静态电流如果是关机电流很明显电路有问题,关机电流也就2个UA。锂电池都是做3.15伏自动关机。

楼主(2021-05-27):
引用 网友B:
0V 充电时指锂保芯片的功能, 电池一般不建议放电到0V,会对电池有不可逆的伤害。。。。但是0V 的电池时有 ...

    同是0V  为什么有些可以再次充进去  而有些是充不进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2541  +  CC2592 。 自己去找找。应该有成熟的方案。

    2541是蓝牙4.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信号强度-40DBm怎么来的,CC2541是可以输出0DBm的,15米根本不需要加PA,你的静态电流 ...

锂电池3.15V自动关机   这个太武断了。。 -40DBM是用手机蓝牙调试助手看到的信号强度啊

网友(点评):
手机看信号强度不准确没法这样去做对比,应是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方向,用蓝牙综合测试仪去测试功率和灵敏灵,3.15自动关机,跟武断没有关系,看你们的需求,如果想多一二分钟就可以再低一点。不过低电的音质都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是0V  为什么有些可以再次充进去  而有些是充不进去了呢

不能再次充电的电池这个就是有可能是电池已经损坏,或者是充电芯片没有0V 充电功能! 有些0V 的电池可以充电,但是电池肯定是有损伤的了,具体的损耗表现是循坏寿命跟电池容量减小。

网友D:
200ua太大了,应该在5uA以内,电源用低功耗LDO啊,比如XC6206,PCB天线加粗,至少25mil以上,减低损耗,你直接电池应该内置保护板了吧,如果没有自己用内置mos的锂电池保护IC很多的,DFN封装,可以做到0V充电功能,软件也要配合电路做修改,比如低功耗下高阻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ua太大了,应该在5uA以内,电源用低功耗LDO啊,比如XC6206,PCB天线加粗,至少25mil以上,减低损耗,你直 ...

你好   发个参考电路出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再次充电的电池这个就是有可能是电池已经损坏,或者是充电芯片没有0V 充电功能! 有些0V 的电池可以 ...

锂电池有些0V能充起来  有些不能   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