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补基础知识

楼主(2021-04-27):
    设计中有些核心点就是对常用基础元器件的灵活应用,而往往很多规格、参数并没有完全去了解,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将这些元器件有一个系统性的学习了解。
    常用元器件:各种电阻(陶瓷电阻、热敏电阻、水泥电阻...),各种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管、气体放电管....等等等等
    如果能对这些基础器件的参数、特性、运用场景了然于心,并灵活运用,应该能设计出更稳定可靠的产品。不然,就始终停留在参考“参考设计”的层面。

网友A:
    看《电子工程师手册》之类的大部头,包罗万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子工程师手册》之类的大部头,包罗万象。

嗯,看这个电路,看似只有这么几个小东西,着实琢磨不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看这个电路,看似只有这么几个小东西,着实琢磨不透....

可以设想如果自己要设计一个缓启动电路,如何设计出来的过程。
这个电路中真正起作用的缓启动是R3、C1。与MOS管一起构成“最小缓启动系统”。必须对MOS管的VA特征有所理解。然后才是一步步增加各种元件:
    为了A作用,增加……;
    为了实现B,增加……;
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想如果自己要设计一个缓启动电路,如何设计出来的过程。
这个电路中真正起作用的缓启动是R3、C1。 ...

    电源热插拔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芯片方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子工程师手册》之类的大部头,包罗万象。

嗯,看这个电路,看似只有这么几个小东西,着实琢磨不透....

    这个是什么电子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热插拔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芯片方案呢~

    TI.LT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