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读取文本文件之fscanf函数

楼主(2021-04-27):
fscanf
按指定格式从文本文件中读取数据。用法:

  • A = fscanf(fileID,formatSpec);
  • %通过指定读取格式formatSpec,从文本文件中读取数据至列向量A。fscanf会重复应用格式字符串formatSpec,直到文件指针到达文件末尾,如果读取到不能匹配formatSpec的数据则读取自动结束。
  • A = fscanf(fileID,formatSpec,sizeA);
  • %sizeA能够指定读取数据的大小,当读取到sizeA大小的数据时,文件指针会停止,读取结束。注意fscanf读取的是列主序,通常读取完还需要进行转置操作。

所要读取的文本文件被文件标识符 fileID 标识,通过 fopen 函数可以获取文件的 fileID。当结束读取时,一定要记得使用 fclose 函数关闭文件。
光看函数的用法介绍可能会比较难懂,通过下面的例子会比较容易理解。 例:文本文件 test.txt 包含以下数据:
16。2。3。13
5。11。10。8
9。7。6。12
4。14。15。1

  • fid = fopen('test.txt');              %通过fopen获取文件标识
  • formatSpec = '%d。%d。%d。%d';         %指定读取格式
  • A = fscanf(fid,formatSpec ,[4,4]);    %读取文件数据并存为4*4矩阵
  • fclose(fid);                          %调用fclose关闭文件
  • A = A.’                               %由于fscanf是列主序,因此读取完还需要进行转置
  • A =
  •     16     2     3    13
  •      5    11    10     8
  •      9     7     6    12
  •      4    14    15     1

下面详细解释一下 fscanf 的读取原理:

当用 fopen 打开文件时,会有一个文件指针在文件开头。fscanf 通过你设定的格式字符串 formatSpec 来读取数据(formatSpec 由字符串和转义说明符组成,其中转义说明符由 % 开头,以转换字母结尾。上面的例子中 %d 就是一个转义说明符,代表一个整数,常用的还有%f、%s,分别代表浮点数和字符串)。formatSpec 第一个字符块为转义说明符 %d,那么 fscanf 会先将第一个整数16读入进 A,之后文件指针跳至16右边,formatSpec 第2个字符块是字符串’。’,由于它不是转义说明符,文件指针会跳过’。’到达’。’右边。之后再是转义说明符 %d,则将2读入进 A,以此类推。
用下面图片进行说明:

如果将这个例子的读取代码写成:

  • fid = fopen('test.txt');
  • A = fscanf(fid,'%d。',[4,4])
  • fclose(fid);
  • A = A.'

将会得到:

  • A =
  •     16     2     3    13

原因就是当文件指针读取完13时,formatSpec 需要匹配的字符串是’。’,但是13的下一个字符串是5,匹配失败,fscanf 停止读取。
再以一个比较复杂的文本文件为例:
例:文本文件test.txt包含以下数据:
lambda: 7.580000e-05
lambdaB: 8.000000e-05
initial pulse width: 7.853636e-13
output pulse width: 6.253030e-13
dispersion length: 6.307732e-02
nonlinear length: 9.572495e-01

lambda: 7.590000e-05
lambdaB: 8.000000e-05
initial pulse width: 7.848788e-13
output pulse width: 5.778485e-13
dispersion length: 5.852858e-02
nonlinear length: 9.195277e-01

现在想要把所有的数字信息提取出来:

  • fid = fopen('F:\test.txt');
  • c1 = '%*s %e';                       %第一行的转义说明符,’%’后面接一个’*’代表跳过这个数据,%*s即代表跳过第一个字符串’lambda:’,%e表示读取以科学计数法表示的数字。
  • c2 = '%*s %e';
  • c3 = '%*s %*s %*s %e';
  • c4 = '%*s %*s %*s %e';
  • c5 = '%*s %*s %e';
  • c6 = '%*s %*s %e';
  • formatSpec = [c1,c2,c3,c4,c5,c6];    %以6行为一组,重复读取,直至读取完整个文件
  • A = fscanf(fid,formatSpec,[6,inf])
  • fclose(fid);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