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过孔的寄生参数问题求教,谢谢!

楼主(2021-04-27):
    如题,过孔的寄生参数,例如板厚是2.0mm,我计算的整个孔(孔的高度为2.0mm)的寄生电感为3.6nH,我现在使用时从top连接到1.0mm厚度的层,那这个参数是否会减半,还是维持不变(孔不做背钻)???

网友:
    参数有可能会减半。

网友:
    不一定,你要这个寄生参数做什么,这个寄生参数只是描述这个过孔的特征,最好是在整个链路上看这个的影响

网友:
    今天晴天,加油,奋斗

网友:
    我觉得如果不做背钻,你走内层信号的质量肯定没有走底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