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画一个12V通电延时电路

楼主(2021-04-27):
求各位大神给我画一个直流12V通电延时电路,就是电源给模块通电后延时10秒左右 通电一秒后断开,后面总是断开,因为电池供电,所以要功耗低的,不要单片机,元件越简单,越稳定最好,最好画出PCB板,
请大神指导!

网友:
用NE555做延时电路, 触发继电器或者可控硅导通, 延时10s是稳定可靠的. 这个我试过,可以推荐使用.

网友:
    大体理解为是一次性触发延时开关。可以参考声光控楼道延时灯和触摸楼道延时灯的控制原理和电路。强电改为弱电,声光联动触发改为其它方式触发,可控硅改为继电器或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