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优质MPO光纤跳线?

楼主(2021-04-27):
如何选择优质MPO光纤跳线?

网友:
    选择插入损耗小的跳线,插入损耗是影响光纤网络性能的关键因素之一,插入损耗越小,说明传输的性能越好,一般情况下,MTP/MPO多模光纤跳线的插入损耗不超过0.6 dB,单模MTP/MPO光纤跳线的插入损耗不应超过0.75 dB。 而对于具有低插入损耗(高质量)的单模和多模MTP/MPO光纤跳线,通常要求插入损耗不超过0.35 dB。

网友:
    MTP/MPO跳线的外套可以由不同的材料制成,这些材料具有不同的耐火性,可分为聚氯乙烯(PVC),低烟无卤阻(LSZH)等,其中大多数具有良好的阻燃性能。如果对安装环境有更高的要求,例如吊顶和高架地板,最好选择阻燃等级较高的MTP/MPO光纤跳线,这样在发生火灾时不易燃烧或冒烟。在购买MTP/MPO光纤跳线时,可以直接在保护外套上查看其阻燃等级,然后根据光纤跳线的保护外套和阻燃等级的实际适用环境来选择合适的MTP/MPO光纤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