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S自适应滤波的FPGA实现

楼主(2021-04-27):
原理-最优估计技术这一部分是建议大家看完后面的在跳回来.
术语/模型定义和基本假设在立论之前,我们先定义一下相关信号量和系统模型,这次的系统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有几个会反复提及到的参量:

x=自适应系统的输入
y=自适应系统 的输出
d=(自适应系统的)期望响应
e=d-y=估计误差

而且我们在这里还需要对信号的特性进行假设,我们假设信号是满足广义稳态(Wide Sense Stationary)的.并不需要严格平稳或者是各态历经.也就是说信号具有一下特性:
对均值有:

对方差有:

对自相关函数:

特别地:

代价函数这个又是现在机器学习er喜见乐闻的定义了,
我们在这里定义误差函数为:
其中d[n]是要估计的随机变量,y[n]是通过自适应滤波计算的估计点
我们在里用最小均方(也称最小二乘法)(也称平方误差代价函数)来定义代价函数:

最优维纳估计这里推导的目的在于如何从理论上得到最佳的h[k] (下称)
假设我们使用FIR滤波器来解决问题,则输出的响应为:

不妨使用向量来表达上式:

所以我们可以更新e[n]:

进着,我们可以求解代价函数:

在latex写向量是在太麻烦了,下省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梯度下降法,后面才会真正介绍,这里想进一步减少代价函数的话,只要对求偏导就可以了

假设滤波器的权重向量f和信号向量x[n]是不相关的,则有:

所以结果就呼之欲出了:

一定要注意这里的x[n]是一个列向量,列向量,列向量
所以其实结果已经非常明显了,下面还是分开讲讲:
  •
    很显然这个就是自相关矩阵,其中的矩阵形式是这样的:

=

  •  这里因为d[n]是一个标量,所以这个矩阵就是一个互相关函数的列向量而已

所以我们可以将f改写成:

从公式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存在的一个前提在于,的逆必须存在,也就是说必须是非奇异矩阵,所以这才是我们前提所假设的广义平稳需要,因为对于广义平稳信号来说,他的就是一个非奇异矩阵,并且存在逆矩阵
回代到代价函数,我们可以得到估计的标准误差,这里不给出过程了(懒)

实践-维纳-霍夫算法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算法,现在我们假设输入是一个由曼彻斯特编码的信号m[n],幅值B=10,外加两个噪声:
  • 高斯白噪声5dbm吧 2. 电力线噪声,幅值A=50 频率60Hz

现假设采样频率是电网噪声的4倍,即240Hz,我们用一个二抽头的FIR滤波器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的d[n]为:

自适应滤波的输入的基准信号x[n]为:

其中是一个角度偏移量.所以系统的输出是:

所以:
对于自相关函数:

对于互相关函数:

所以下矩阵为:

Widrow-Hoff最小二乘算法从上面的最优维纳估计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这种方法是理论不可实现的,因为自相关矩阵当系统规模变大的时候后变得极其的庞大和冗余,而且计算时间也极其长,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方法来得到新的
Widrow-Hoff最小二乘(LMS)算法是一种实时近似逼近的实用方法,而且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他有较好的性能.而且公式极其对机器学习有基础的同学友好.
原理推导实际上我们可以放弃对一次性求解,进而变成逐次按梯度逼近,也就是:

这条公式相信学过梯度下降的同学都很熟吧...
所以现在我们对误差的估计就变成了对误差方向的估计,而用梯度下降的思想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让误差的均值向每一个进行求导,即:

实际上我们总不可能在FPGA上算误差的均值吧,所以这里要取真的误差值作为估计值:

所以实际上:

回代到最初的起点,得:

请记住,这条是最为重要的公式.
参数限定这里唯一要注意的参数就是这个每次迭代的,在这里我们不展开,大家学过机器学习的可以迁移思考一下梯度下降的学习率(learning rate)过大或者过小对算法的影响
最后的一些碎碎念实际上这篇博客我是不太想写的,因为其实这个工作是大二上学期的时候做的了.但是最近看机器学习的时候看到梯度下降的时候想了一下,还是决定写一下.
其实如果大家有修过高等代数或者吴恩达的机器学习的话,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前半部分的最优估计技术其实就是正规方程法,后半部分的Widrow-Hoff最小二乘算法就是通用的梯度下降法
再者,如果大家有修过凸优化理论的内点法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内点法里面的牛顿法...
结语这就是我们要用FPGA实现的算法了,其实算法已经写完很久了,但是因为最近电赛的原因就重写一次吧...
但是因为这篇博客的公式实在是太多了,我都不好意思再写FPGA的结构设计了,就留待明天更新吧.

网友:
x=自适应系统的输入
y=自适应系统 的输出
d=(自适应系统的)期望响应
e=d-y=估计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