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是OTL电路,有什么特点?OTL与BTL有什么差异

楼主(2021-04-27):
什么是OTL电路,有什么特点?OTL与BTL有什么差异

网友:
    OTL是英文Output Transformer Less 的简写,意思是无输出变压器

网友:
    OTL功率放大器就是没有输出耦合变压器的功率放大器电路。 OTL功率放大器大多数采用互补推挽输出级电路。

网友:
    OTL电路也称为无输出变压器功放电路,是一种输出级与扬声器之间采用电容耦合而无输出变压器的功放电路。主要特点有:采用单电源供电方式,输出端直流电位为电源电压的一半;输出端与负载之间采用大容量电容耦合,扬声器一端接地;具有恒压输出特性,允许扬声器阻抗在4Ω、8Ω、16Ω之中选择,输出电压的振幅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即1/2 VCC,额定输出功率约为 /(8RL)。

BTL电路也称为平衡桥式功放电路。它由两组对称的OTL或OCL电路组成,扬声器接在两组OTL或OCL电路输出端之间,即扬声器两端都不接地。BTL电路的主要特点有:可采用单电源供电,两个输出端直流电位相等,无直流电流通过扬声器,与OTL、OCL电路相比,在相同电源电压、相同负载情况下,BTL电路输出电压可增大一倍,输出功率可增大四倍,这意味着在较低的电源电压时也可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
    两者区别:OTL功放电路的输出端的直流电位为电源电压的一半,扬声器一端接地,另一端通过大容量耦合电容与功放输出端相接;BTL功放电路采用两个功放对,扬声器直接连接在两个功放对的输出端,不需要耦合电容。

网友:
    努力奋斗,加油,为了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