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解析:镀金和沉金的区别

楼主(2021-04-27):
    镀金和沉金的区别:

    1、镀金工艺是在做阻焊之前做,有可能会出现绿油清洗不干净,不容易上锡;而沉金工艺是在做阻焊之后做,贴片容易上锡。

    2、在做镀金工艺之前通常需要先镀一层镍,然后再镀一层金,金属层为铜镍金,因为镍有磁性,对屏蔽电磁有作用。而沉金工艺则直接在铜皮上面沉金,金属层为铜金,没有镍,无磁性屏蔽。

3、镀金与沉金工艺不同,所形成的晶体结构也不一样,沉金较镀金来说更容易焊接,不会造成焊接不良。且沉金较镀金来说晶体结构更致密,不易产成氧化。

4、镀金后的线路板的平整度没有沉金好,对于要求较高的板子,平整度要好,一般就采用沉金,沉金一般不会出现组装后的黑垫现象。

网友:
    镀金工艺是在做阻焊之前做

网友(2021-07-22):
    镀硬金一般是金手指  沉金板一般是高密度焊盘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