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引脚焊接后开路或虚焊的原因是什么?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7):
IC引脚焊接后开路或虚焊的原因是什么?要怎么解决

网友:
    共面性差,特别是FQFP器件,由于保管不当而造成引脚变形,如果贴片机没有检查共面性的功能,有时不易被发现

网友:
    引脚可焊性不好、IC存放时间长、引脚发黄、可焊性不好是引起虚焊的主要原因;
    焊锡膏质量差、金属含量低、可焊性差,通常用于FQFP器件焊接的焊锡膏,金属含量应不低于90%;
 预热温度过高,易引起IC引脚氧化,使可焊性变差;
 印刷模板窗口尺寸小,以致焊锡膏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