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可以帮忙分析电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应该如何工作呢?谢谢!

楼主(2021-04-27):
    可以帮忙分析电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应该如何工作 。

网友:
    好的,楼主别急,我去拿个笔画一画,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A:
    你这是个什么电路?有些地方我咋看不清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个什么电路?有些地方我咋看不清楚呢?

    我可以看清楚啊,是不是你的浏览器有问题呀!

网友:
    R1给高电平 LED1 亮  LED2灭  R1给低电平 LED1灭  LED2亮 很简单 没觉得什么问题

网友:
    按电路分析来说,你这个电路应该是输入一定频率的方波,使LED1和LED2轮流点亮。电路LED2能正常点亮,但LED1不一定会熄灭的,这个电路不是最佳的设计,因为当Q2和Q3导通时,会有一个0.5V的电压加在LED两端,会产生功耗,还有51Ω的电阻选择的太小了。如果LED2的导通压降是1点几伏的话,Q3不一定会完全导通。

网友:
    LED1 LED2 一次只會閃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