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裸板的中断体系结构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1-04-27):
PRIORITY = (PRIORITY & ((~0x01) | (0x3<<7))) | (0x0 << 7) ;
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求大佬解答

网友:
这个应该从后给前看的吧

网友:
clr bit和设置bit

网友:
如果:PRIORITY 是 8位的,比如INT8U ,那么:
~0x01 = 0b 1111 1110
0x3<<7 = 0b 1000 0000
0b 1111 1110 | 0b 1000 0000 = 0b 1111 1110

(PRIORITY & ((~0x01) | (0x3<<7)))  表示将 PRIORITY最低位清0

(0x0 << 7) = 0x0

(PRIORITY & ((~0x01) | (0x3<<7))) |  (0x0 << 7)  = (PRIORITY & ((~0x01) | (0x3<<7))) ;将 PRIORITY最低位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