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层铜厚电镀问题

楼主(2021-04-27):
    pcb加工的时候表层要求1oz铜厚,但有 0.3OZ+PLT和0.5OZ+PLT,有大佬知道有什么区别么,价格,性能等等之间有什么区别2 n9 i4 @1 g- R) Z

网友:
    1oz铜厚, 0.3OZ+PLT和0.5OZ+PLT,我只知道他们价位和性能是不同的,有高有低。

网友:
    不是很复杂的流程看详细要求吧,主要是孔铜要求,表铜厚度要求不是很严苛的话,0.5oz的成本应该低一点,铜越薄板材成本越高,1OZ以上铜越厚板材成本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