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喷涂是否均匀要怎么测试出来?

楼主(2021-04-27):
如题,请教一下,带载具过炉

网友:
通常焊剂规格书中都有重量/单位面积的推荐值...,你可以用精确称重的方法得到想要的数据...,最大推荐量在玻璃试板上通常呈流动状态...组分结晶后再次称重并利用固体含量与液态焊剂的关系反导出重量/单位面积的实际值...,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