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孔无法删除

楼主(2021-04-27):
请看图片,这个过孔没有锁定,也没有固定,按del键无法删除,右键菜单里的删除也是灰色的,但是布线是正常的,但是图纸拷贝到其他电脑里,就一切正常。很奇怪,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用布线模式或者选择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布线模式或者选择模式试试

尝试了,还是不行。这个图纸是我从其他同事那里拷贝过来的。我发现我要是重新放一个过孔,就一切正常,我同事电脑里放的过孔我就删不掉

网友:
应该是加簇了,试一下

网友:
    关闭DRC看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选中 右键点击symbol在点 unplace compon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