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内核里的“智能指针” (续)

楼主(2021-04-27):
在上一篇文章:Linux内核里的“智能指针”里介绍了Linux内核如何使用引用计数来更加安全的管理内存,本文承接前篇,主要介绍几点使用kref时的注意事项。

Linux内核文档kref.txt罗列了三条规则,我们在使用kref时必须遵守。

规则一:

If you make a non-temporary copy of a pointer, especially if  it can be passed to another thread of execution, you must  increment the refcount with kref_get() before passing it off;

规则二:

When you are done with a pointer, you must call kref_put();

规则三:

If the code attempts to gain a reference to a kref-ed structure without already holding a valid pointer, it must serialize access where a kref_put() cannot occur during the kref_get(), and the   structure must remain valid during the kref_get().

对于规则一,其实主要是针对多条执行路径(比如另起一个线程)的情况。如果是在单一的执行路径里,比如把指针传递给一个函数,是不需要使用kref_get的。看下面这个例子:

  • kref_init(&obj->ref);
  • // do something here
  • // ...
  • kref_get(&obj->ref);
  • call_something(obj);
  • kref_put(&obj->ref);
  • // do something here
  • // ...
  • kref_put(&obj->ref);

    您是不是觉得call_something前后的一对kref_get和kref_put很多余呢?obj并没有逃出我们的掌控,所以它们确实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当遇到多条执行路径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遵守规则一。下面是摘自内核文档里的一个例子:

  • struct my_data
  • {
  •     .
  •     .
  •     struct kref refcount;
  •     .
  •     .
  • };
  • void data_release(struct kref *ref)
  • {
  •     struct my_data *data = container_of(ref, struct my_data, refcount);
  •     kfree(data);
  • }
  • void more_data_handling(void *cb_data)
  • {
  •     struct my_data *data = cb_data;
  •     .
  •     . do stuff with data here
  •     .
  •     kref_put(&data->refcount, data_release);
  • }
  • int my_data_handler(void)
  • {
  •     int rv = 0;
  •     struct my_data *data;
  •     struct task_struct *task;
  •     data = kmalloc(sizeof(*data), GFP_KERNEL);
  •     if (!data)
  •         return -ENOMEM;
  •     kref_init(&data->refcount);
  •     kref_get(&data->refcount);
  •     task = kthread_run(more_data_handling, data, "more_data_handling");
  •     if (task == ERR_PTR(-ENOMEM)) {
  •         rv = -ENOMEM;
  •         goto out;
  •     }
  •     .
  •     . do stuff with data here
  •     .
  • out:
  •     kref_put(&data->refcount, data_release);
  •     return rv;
  • }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线程more_data_handling何时结束,所以要用kref_get来保护我们的数据。

注意规则一里的那个单词“before",kref_get必须是在传递指针之前进行,在本例里就是在调用kthread_run之前就要执行kref_get,否则,何谈保护呢?

对于规则二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前面调用了kref_get,自然要配对使用kref_put。

规则三主要是处理遇到链表的情况。我们假设一个情景,如果有一个链表摆在你的面前,链表里的节点是用引用计数保护的,那你如何操作呢?首先我们需要获得节点的指针,然后才可能调用kref_get来增加该节点的引用计数。根据规则三,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对上述的两个动作串行化处理,一般我们可以用mutex来实现。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 static DEFINE_MUTEX(mutex);
  • static LIST_HEAD(q);
  • struct my_data
  • {
  •     struct kref  refcount;
  •     struct list_head link;
  • };
  • static struct my_data *get_entry()
  • {
  •     struct my_data *entry = NULL;
  •     mutex_lock(&mutex);
  •     if (!list_empty(&q)) {
  •         entry = container_of(q.next, struct my_q_entry, link);
  •         kref_get(&entry->refcount);
  •     }
  •     mutex_unlock(&mutex);
  •     return entry;
  • }
  • static void release_entry(struct kref *ref)
  • {
  •     struct my_data *entry = container_of(ref, struct my_data, refcount);
  •     list_del(&entry->link);
  •     kfree(entry);
  • }
  • static void put_entry(struct my_data *entry)
  • {
  •     mutex_lock(&mutex);
  •     kref_put(&entry->refcount, release_entry);
  •     mutex_unlock(&mutex);
  • }

    这个例子里已经用mutex来进行保护了,假如我们把mutex拿掉,会出现什么情况?记住,我们遇到的很可能是多线程操作。如果线程A在用container_of取得entry指针之后、调用kref_get之前,被线程B抢先执行,而线程B碰巧又做的是kref_put的操作,当线程A恢复执行时一定会出现内存访问的错误,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串行化处理。

我们在使用kref的时候要严格遵循这三条规则,才能安全有效的管理数据。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