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ADS覆铜后连接性问题?

楼主(2021-04-27):
在TOP层覆铜,网络设置了GND,结果报了连接错误,意思是我的铜皮没有连接?这是什么问题?求问谢谢!

屏幕截图 2021-04

网友A:
    肯定是哪里没接好,你把你的层一层一层打开,看是哪里没接上

网友B:
    同为GND的导体要连接在一起。图上这蓝色铜皮和其他GND网络的没接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哪里没接好,你把你的层一层一层打开,看是哪里没接上

    问题解决了,我是在顶层对地覆铜,但是覆铜的那一块区域没有顶层的地网络。解决方法为,在bottom层的地线上开了过孔在顶层走了一小段地线,然后再次对那块区域覆铜--->单机分配网络,然后就可以敷上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为GND的导体要连接在一起。图上这蓝色铜皮和其他GND网络的没接通吧。

    是的,摸索了好一阵才成功,原来都不知道不同层的覆铜也要考虑网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