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同时安装使用两个skill吗?

楼主(2021-04-27):
allegro界面菜单中有两个skill,但每次只有一个可以使用。切换时需要在SPB_Data/pcbenv文件夹下将想要使用的skill的ilinit文件命名为allegro.ilinit。怎样才能不切换可以同时使用两个skill。

网友: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把内容复制粘贴到另一个,试试看

网友:
    把两个allegro.ilinit合并编辑就行了啊

网友(2021-05-29):
    可以安装三个

网友(2021-07-26):
    :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
    可以的,试过其他公司的和eda365的skill共存,没有冲突。

网友:
    无论多少个都行吧。

网友(2021-11-16):
    不回复看不了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