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原理图中如何快速查看网络

楼主(2021-04-28):
pads中的原理图中,选择了某个网络之后,会高亮显示该网络,并有下拉框列出了所有与该网络连接的其他图页,且每个图页的该网络都会高亮显示。
在AD中,现在我用Alt加单击网络标号的方式只能高亮显示本图页中的网络连接情况,其它图页需要一个个图页打开查看,即使有些图页没有该网络的连接,效率很低。
那么在AD中,有没有类似的操作可以快速查看网络在各图页中的关系并高亮显示。这在有很多张图页的情况下很重要。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打開你想要看的LAYEAR , 按住alt,滑鼠移到該NET即可看到全部

网友A:
AD的电笔不会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的电笔不会用吗?

电笔是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笔是什么功能?

网友:
原理图一直可以看跨页啊

网友:
    这个需要查看下设置项目是否有选取
    1.即打开Preferences对话框在左边system下面的Design Insight页面中Document Tree项勾选,且在上面调整光标停留时间

2.在具有工积项目下的原理图页面,按下键盘CC编译下工程
3.则可将光标放于跨页的网络名上则会弹出与之相同网络的其它多页

    4.还可以在导航面板Navigator中点选Interactive Navigation,执活后去点选要连接的网络名也会跳转到其它页

网友:
1.先查看下设置是否勾选,Preferences对话框,在左边System标签下Design Insight页面中选中Document Tree即可,然后调整下上面的光标停留时间
2.在工程项目下的原理图中先按下键盘CC编译下,再将光标放于要查看连接的网络名上则可弹出与之相同网络的其它页。
    3.还有另外一种是:在导航面板Navigation中,点选Interactive Navigation执活后再去点选需要查看的网络名也可跳转到其它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的电笔不会用吗?

    你这个电笔是SCH&PCB交叉探测,现主题是在SCH中快速查看跨页网络连接

网友(2021-09-18):
    问下楼主现在找到很好用的方法了吗??

网友:
    各位大神,有找到什么好方法了吗?有的话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