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之ARM汇编

楼主(2021-04-28):
一、指令和伪指令

    汇编指令是CPU机器指令的助记符,经过编译后会得到一串10组成的机器码,可以

    由CPU读取执行。

    汇编伪指令本质上不是指令(只是和指令一起写在代码中),它是编译器环境提供

    的,目的是用来指导编译过程,经过编译后伪指令不会生成机器码。

二、两种不同风格的ARM指令

    1、ARM官方的ARM汇编风格:指令一般用的小、windows中IDE开发环境如:LDR

        R0,[R1]

    2、GNU风格的ARM汇编:指令一般用小写字母、linux中常用。如:ldr r0,[r1]

三、ARM汇编的特点

    1、LDR/STR架构

        (1)、ARM采用RISC架构,CPU本身不能直接读取内存,需要将内存中的值加载

            到通用寄存器中才能被CPU处理。

        (2)、ldr指令将内存内容加载入通用寄存器。

        (3)、str指令将寄存器中的值加载到内存空间中。

        (4)、ldr/str组合用来实现ARM CPU和内存数据交换。

    2、ARM汇编特点:多级流水线

        -

    3、8中寻址方式

        寄存器寻址               mov r1,r2

        立即寻址                  mov r0,#0xFF00

        寄存器移位寻址        mov r0,r1,lsl#3

        寄存器间接寻址        ldr r1,[r2]

        基址变址寻址           ldr r1,[r2,#4]

        多寄存器寻址          ldmia r1!,{r2-r7,r12}

        堆栈寻址                 stmfd sp!,{r2-r7,lr}

        相对寻址                         beq flag

                                        flag:

四、ARM常用的汇编指令:

        数据传输指令:mov mvn

        算术指令:    add sub rsb adc sbc rsc

        逻辑指令:    and orr eor bic

        比较指令:    cmp cmn tst teq

        乘法指令:    mvl mla umull umlal smull smlal

        前导零计数器 :clz

        CPSR寄存器比较特殊,需要专门的指令访问:这就是mrs和msr

            mrs用来读取CPSR的值,msr用来写CPSR

        协处理器cp15操作指令

            mrc用来读取cp15中的寄存器,mcr用来写入cp15中的寄存器

       ^的作用:在目标寄存器有pc时,会同时将spsr写入到cpsr中,一般用于从异常模式返回。

        例如 ldmfd sp!,{r0-r6,pc}^

五、伪指令

    1、伪指令不是指令,伪指令和指令的根本区别是经过编译后会不会生成机器码。

    2、伪指令的意义在于指导编译过程。

    3、伪指令是和具体的编译器相关的,我们使用gnu工具链,因此学习gnu环境下的汇编伪指令。

    4、@用来做注释。和C语言中的//是相同的。

    5、#做注释,一般放在行首,表示这一行都是注释而不是代码

    6、:以冒号结尾的是标号

    6、.点号在gnu汇编中表示当前指令的地址

    7、#立即数,前面要加#或者$

    8、 重要的几个伪指令:

        ldr    大范围的地址加载指令

        adr 小范围的地址加载指令

        adrl 中等范围的地址加载指令

        nop 空操作

    9、adr和ldr

        adr编译时会被1条sub或者add指令替代,而ldr编译时会被一条mov指令替代或者文字池处理。

        adr总是以pc为基准来表示地址,因此指令本身和运行地址有关,可以用来检测当前运行地址在

        哪里。

        ldr加载的地址和链接时给定的地址有关,由链接脚本决定。

    欢迎各位指出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