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继电保护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楼主(2021-04-28):
对继电保护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网友A:
    继电保护对于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及时切断故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此继电保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1) 选择性:系统发生故障时,要求保护装置只将故障的设备切除,保证无故障的设备继续运行,从而尽量缩小停电范围,达到有选择地动作的目的。

    (2) 快速性:在系统发生故障后,如不能迅速将故障切除,则可能使故障扩大,如短路时,电压大量降低,短路点附近用户的电动机受到制动转速减慢或停止,用户的正常生产将遭到破坏;另一方面,短路时发电机送不出功率,要引起电力系统稳定破坏。再有,短路时,故障设备本身将通过很大的短路电流,由于电动力和热效应的作用设备也将遭到严重损坏。短路电流通过的时间越长,设备损坏越严重。所以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后,继电保护装置应尽可能快速地动作并将故障切除。

    Zmb

网友:
    灵敏性:保护装置对在它保护范围内发生的故障和不正常工作状态应能准确地反应。也就是说保护装置不但在最大运行方式下三相金属性短路时能够灵敏地动作,而且在最小运行方式和经过较大过渡电阻的两相短路时,也能有足够的灵敏度和可靠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保护对于电力系统运行的安全稳定可靠运行及时切断故障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此继电保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

谢谢分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