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丝印无法选中删除?

楼主(2021-04-28):
为什么丝印划线选不中,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丝印应该是元器件的,可以在元件库里删除再更新一下

网友:
双击元件,把元件打散,再选丝印,看能不能删除。

网友:
楼上二位的方法感觉很好,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丝印无法选中,建议先将过滤器全选

然后框选删除,如果还是无法删除建议重启下软件

网友:
单纯是2d线,无法选中的话就是锁定了,截图这个应该是器件的丝印,正常来说只能选中器件,单独选丝印是选不了的,要双击器件,把器件的锁定解开才能单独选择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