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什么叫励磁系统电压反应时间?什么叫高起始响应励磁系统?

楼主(2021-04-28):
    什么叫励磁系统电压反应时间?什么叫高起始响应励磁系统?

网友:
    系统强励时达到顶值电压与额定励磁电压之差的95%所需的时间称为励磁系统电压反应时间。

网友A:
    强励动作时,励磁电压能够在0.1秒或更短的时间内达到顶值电压与额定励磁电压之差的95%的励磁系统称为高起始响应励磁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励动作时,励磁电压能够在0.1秒或更短的时间内达到顶值电压与额定励磁电压之差的95%的励磁系统称为高起始 ...

网友:
    果然是能学到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