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系统稳定,可靠的措施有哪些?

楼主(2021-04-28):
    提高系统稳定,可靠的措施有哪些?

网友:
    统稳定包括静态稳定和动态稳定

网友:
    提高系统静态稳定措施有: (1) 提高系统运行电压。(2) 减小系统各元件的感抗。 (3)采用性能良好的自动调节励磁装置。(4) 采用低频减载装置。

网友:
    提高系统动态稳定的措施: (1) 快速切除故障。(2) 采用自动重合闸。(3) 发电机的强行励磁装置。(4) 电气制动。 (5) 快关汽门。(6) 采用联锁切机。 (7) 正确选择系统运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