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隔离芯片的PD参数出厂测试为什么是必要的?

楼主(2021-04-28):
数字隔离芯片的PD参数出厂测试为什么是必要的?: a/ X6 d/ l, K; Z0 O

网友:
    如果数字隔离芯片的绝缘层耐压能够承受测试高压,那么检测到的绝缘层的漏电流会比较小,这个数值通常是uA级别,这是因为施加的是低频的交流高压,只要隔离两侧存在一定的寄生电容,就会有交流漏电流存在。但是如果数字隔离芯片的绝缘层耐压不能够承受对应的高压,那么绝缘层就会因为高压而产生不可控制的漏电流,导致隔离带受损。

网友(2021-06-21):
    我们代理纳芯微隔离芯片,同时我们还代理3peak,芯海\极海MCU,爱浦电源模块,有需要加我微信13719034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