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的TX引脚没有连接到CAN收发器时,TXD解析不到报文

楼主(2021-04-28):
简单连接如上图所示,当mcu与收发器连接上是,MCU刷好软件后,用有报文解析功能的起MCU的TX引脚能解析出正确报文,系统正常工作的,解析的报文如下图:

现在有个问题,当断开TX脚串接的电阻R1,再用示波器测量MCU端TX的波形,波形好像变了,报文就解析不出了,如下图

我的理解是,即使外部不接CAN收发器,MCU的TX引脚发送的报文应该都是能解析到的,我的理解有误吗?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当总线处于空闲状态时呈隐性电平,此时任何节点都可以向总线发送显性电平作为帧的开始。如果2个或2个以上同时发送就会产生竞争。CAN总线解决竞争的方法同以太网的CSMA/CD(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lon Detection)方法基本相似,如图1所示。此外,CAN总线做了改进并采用CSMA/CA(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Avoidance)访问总线,按位对标识符进行仲裁。各节点在向总线发送电平的同时,也对总线上的电平读取,并与自身发送的电平进行比较,如果电平相同继续发送下一位,不同则停止发送退出总线竞争。剩余的节点继续上述过程,直到总线上只剩下1个节点发送的电平,总线竞争结束,优先级高的节点获得总线的控制权。

网友A:
    估计因为你的TX没接,MCU内部的CAN控制器根据监听到的情况(比如发了低电平但是收到的还是高电平,实际是CAN收发器就没收到要发低电平的要求),判断在这个总线竞争中失利,自动停止发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因为你的TX没接,MCU内部的CAN控制器根据监听到的情况(比如发了低电平但是收到的还是高电平,实际是CAN收发器就没收到要发低电平的要求),判断在这个总线竞争中失利,自动停止发送了吧。。。。。

嗯嗯,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总线处于空闲状态时呈隐性电平,此时任何节点都可以向总线发送显性电平作为帧的开始。如果2个或2个以上同时发送就会产生竞争。CAN总线解决竞争的方法同以太网的CSMA/CD(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lon Detection)方法基本相似,如图1所示。此外,CAN总线做了改进并采用CSMA/CA(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with Collision Avoidance)访问总线,按位对标识符进行仲裁。各节点在向总线发送电平的同时,也对总线上的电平读取,并与自身发送的电平进行比较,如果电平相同继续发送下一位,不同则停止发送退出总线竞争。剩余的节点继续上述过程,直到总线上只剩下1个节点发送的电平,总线竞争结束,优先级高的节点获得总线的控制权。

说得很详细,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