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NB-IoT天线引入电路板并解决阻抗匹配???

楼主(2021-04-28):
如何将NB-IoT天线引入电路板并解决阻抗匹配

网友:
    NB-IoT的  版本现已与5G网络兼容,并提供了一种极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来部署嵌入式IoT解决方案。如果您的目标是设计不带COTS组件的定制集成系统,则可以直接在板上或作为外部模块使用PCB设计工具进行NB-IoT天线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