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PCB板的时候,为了减小干扰,地线是否应该构成闭和形式?

楼主(2021-04-28):
    在做PCB板的时候,为了减小干扰,地线是否应该构成闭和形式?, V* ~2 n4 s* v; x

网友:
    在做PCB板的时候,一般都要减小回路面积,以便减少干扰。

网友:
    布地线的时候,也不应布成闭合形式,而是布成树枝状较好,还有就是要尽可能增大地的面积。

网友:
    不知道你这里的地线是参考地(电源地)还是PE线?如果是参考地线且用于外壳缝隙的EMC改善,使用非闭环单点方式和功能部分信号地单点在电源输入端子处接地;如果是PE,用于外壳缝隙EMC改善或Y电容,使用闭环形式。注意:两种方式都需要和功能电路的信号线/地线保持一定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