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个模拟电路基础知识总结

楼主(2021-04-28):
01 基尔霍夫定理的内容是什么?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在电路任一节点,流入、流出该节点电流的代数和为零。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在电路中的任一闭合电路,电压的代数和为零。

02 戴维南定理

一个含独立源、线性电阻和受控源的二端电路 ,对其两个端子来说都可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源串联内阻的模型。
其理想电压源的数值为有源二端电路的两个端子的开路电压 ,串联的内阻为 内部所有独立源等于零时两端子间的等效电阻 。

03 三极管曲线特性

04 反馈电路的概念及应用
反馈,就是在电子系统中,把放大电路中的输出量(电流或电压)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一定形式的反馈取样网络并以一定的方式作用到输入回路以影响放大电路输入量的过程。

反馈的类型有:电压串联负反馈、电流串联负反馈、电压并联负反馈、电流并联负反馈。

负反馈对放大器性能有四种影响:
提高放大倍数的稳定性,由于外界条件的变化(T℃,Vcc,器件老化等),放大倍数会变化,其相对变化量越小,则稳定性越高。
减小非线性失真和噪声。
改变了放大器的输入电阻Ri和输出电阻Ro。
有效地扩展放大器的通频带。

电压负反馈的特点:电路的输出电压趋向于维持恒定。
电流负反馈的特点:电路的输出电流趋向于维持恒定。

引入负反馈的一般原则为:

为了稳定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应引入直流负反馈;为了改善放大电路的动态性能,应引入交流负反馈(在中频段的极性)。
信号源内阻较小或要求提高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时,应引入串联负反馈;信号源内阻较大或要求降低输入电阻时,应引入并联系反馈。
根据负载对放大电路输出电量或输出电阻的要求决定是引入电压还是电流负反馈,若负载要求提供稳定的信号电压或输出电阻要小,则应引入电压负反馈;若负载要求提供稳定的信号电流或输出电阻要大,则应引入电流负反馈。
在需要进行信号变换时,应根据四种类型的负反馈放大电路的功能选择合适的组态。例如,要求实现电流——电压信号的转换时,应在放大电路中引入电压并联负反馈等。

05 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区别
无源滤波器:这种电路主要有无源元件R、L和C组成。
有源滤波器:集成运放和R、C组成,具有不用电感、体积小、重量轻等优点。
集成运放的开环电压增益和输入阻抗均很高,输出电阻小,构成有源滤波电路后还具有一定的电压放大和缓冲作用。
但集成运放带宽有限,所以目前的有源滤波电路的工作频率难以做得很高。

06 差模信号及共模信号
两个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一对信号称为差模信号,差动放大电路输入差模信号(uil =-ui2)时,称为差模输入。
两个大小相等、极性相同的一对信号称为共模信号,差动放大电路输入共模信号(uil =ui2)时,称为共模输入。
在差动放大器中,有用信号以差模形式输入,干扰信号用共模形式输入,那么干扰信号将被抑制的很小。

07 场效应和晶体管比较
在环境条件变化大的场合,采用场效应管比较合适。
场效应管常用来做前置放大器,以提高仪器设备的输入阻抗,降低噪声等。
场效应管放大能力比晶体管低。
工艺简单,占用芯片面积小,适宜大规模集成电路。在脉冲数字电路中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08 基本放大电路的组成原则
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输入回路的接法应该使输入信号尽量不损失地加载到放大器的输入端。
输出回路的接法应该使输出信号尽可能地传送到负载上。

09 实现放大的条件
晶体管必须偏置在放大区。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正确设置静态工作点,使整个波形处于放大区。
输入回路将变化的电压转化成变化的基极电流。
输出回路将变化的集电极电流转化成变化的集电极电压,经电容滤波只输出交流信号。

010 功放要求
输出功率尽可能大
高效率
非线形失真小
晶体管的散热和保护

网友:
为了稳定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应引入直流负反馈;为了改善放大电路的动态性能,应引入交流负反馈(在中频段的极性)。 信号源内阻较小或要求提高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时,应引入串联负反馈;信号源内阻较大或要求降低输入电阻时,应引入并联系反馈。

网友:
反馈,就是在电子系统中,把放大电路中的输出量(电流或电压)的一部分或全部,通过一定形式的反馈取样网络并以一定的方式作用到输入回路以影响放大电路输入量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