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L494升压恒压恒流可调的设计中,TL494工作一阵子不工作的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21-04-28):
图一是电路原理图,是想设计一个输入电压为10-15V,输出电压为18-24V,输出电流最大为1A,可调节的开关电源。这是我第一次做,好多不太懂。
图二在multisim中用示波器去测TL494输出端引脚9和10的波形,为上面那条波形。而下面那条波形为TL494控制的开关管的D级。
不知道为什么TL494会工作的这么不稳定,突然就不工作了。请问有大神可以教一下我吗?谢谢您们!

网友A:
RC调节频率,调节占空比,看波形。

bow

网友:
调节完后看波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调节频率,调节占空比,看波形。

是的,RC需要调节频率,还需要调整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