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这种电路工作我应该如何驱动MOS?

楼主(2021-04-28):
如题,我需要如图电路工作,NMOS支路与PMOS支路交替工作,目前的方法是用一个正负10伏的方波信号(DSP发出的)直接驱动两个MOS,这样两个支路就能交替工作了。
但用了大功率MOS后担心驱动电流不够,请问PMOS用什么驱动IC?和NMOS一样吗?或者大佬有什么更好的驱动方案吗?最终目的就是想让两条支路同频率的交替工作。

网友A:
    你可能对MOS理解不够 普通的单片机输出的驱动信号 足够驱动100A的MOS ,你需要关注的是驱动电压GS 而不是电流

网友:
    关键你两端接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MOS管本来就电压驱动型,Vgs足够就行了

网友:
    如果已经有正负方波了,那这个图中的两个MOS管都可删除。利用D7和D9就实现了交替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MOS理解不够 普通的单片机输出的驱动信号 足够驱动100A的MOS ,你需要关注的是驱动电压GS 而不是电 ...

    如果要关注驱动速度(或开关频率),那还是要关注驱动电流的。
    因为大功率MOS的Cgs可能高达1000pF,G极驱动电流小,会导致MOS管开关速度不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关注驱动速度(或开关频率),那还是要关注驱动电流的。
    因为大功率MOS的Cgs可能高达1000pF,G极 ...

专业啊  此观点表示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MOS理解不够 普通的单片机输出的驱动信号 足够驱动100A的MOS ,你需要关注的是驱动电压GS 而不是电 ...

如果要关注驱动速度(或开关频率),那还是要关注驱动电流的。
因为大功率MOS的Cgs可能高达1000pF,G极驱动电流小,会导致MOS管开关速度不够快。

    那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关注驱动速度(或开关频率),那还是要关注驱动电流的。
    因为大功率MOS的Cgs可能高达1000pF,G极 ...

    这个回答是对的
如果真的担心,就加mos driver增强驱动电流,不过得看楼主实际应用了

网友:
    功率大了  MOS就要开关快  不然可能会烧毁MOS,这时候就需要MOS驱动,比如TC4426/27/28之类的 取决你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