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前辈们,能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如何实现!

楼主(2021-04-28):
晚辈不明白这个电路如何设计了,要是用有源天线的话,那么芯片上的插口不就用不到了吗?

网友:
啥插口用不上?一切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
你是说模块上那个插座吗?那个就是插有源天线的啊,无源天线是直接焊在板子上的

网友:
你这图也不清晰,重新上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