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如何导出step文件

楼主(2021-04-28):
    请问allegro16.6 如何导出step文件,现在补丁115,求大神指导!!!

网友:
    有bug.导出来后都挤在一起的,

楼主(2021-07-02):
引用 网友A:
File>>export>>step...

发现是我自己把菜单改了。。。

网友:
    我的也是导不出来.step文件,就没有那个选项,这个是要打什么号补丁才可以导出。

网友B(2023-05-15):
    我也导不出来

楼主(2023-07-20):
引用 网友B:
    我也导不出来

    改下菜单试试

网友C:
    也就是 File | Export | Step ,
如果想要輸出套用step model 的畫得記得先mapping step model , 不然出來的形狀會是用 Place bound 的外型.

    事先用3D View 檢視

    事先用3D View 檢視

    STEP 輸出介面

    STEP 輸出介面

    已輸出的檔案用其他軟體開檔檢查

    已輸出的檔案用其他軟體開檔檢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 File | Export | Step ,
如果想要輸出套用step model 的畫得記得先mapping step model , 不然出來 ...

请教一下这个查看STP文件的软件是啥啊

网友(2023-08-24):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个查看STP文件的软件是啥啊

    這是3D Canvas 的介面

网友(2025-01-15):
    123456看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