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处理器各个模式之间是如何切换的?

楼主(2021-04-28):
1、ARM处理器各个模式之间是如何切换的?

答:除用户模式外的其他6种模式称为特权模式,这些模式中,程序可以访问所有系统资源,也可以任意进行处理器模式的切换。处理器模式可以通过软件控制进行切换(直接设置CPSR寄存器的后五位就可以在6种特权模式之间互相切换),也可以通过外部中断或异常处理过程进行切换(例如,在USR模式下,发生中断后切换到IRQ模式)。

2、ARM各个模式之间切换时,上下文的保存哪些是硬件在做?哪些是操作系统在做?

答:CPU做的:

(1)把返回地址保存到相应模式的lr寄存器中,例如从usr模式切换到irq模式,CPU会将usr模式下的pc值,保存到irq模式下的lr寄存器中。

(2)保存CPSR到相应模式的SPSR寄存器中,还是上面的例子,CPU保存usr模式下的CPSR到irq模式下的SPSR中。

(3)将pc设置成相应模式下的某地址值继续执行。

操作系统做的(以从模式A切换到模式B为例):

操作系统所做内容需要根据情况而定,因为模式切换不一定伴随着进程之间的切换,有可能从A模式切换到B模式后,CPU执行的是同一个进程,这时不需要操作系统具体做什么。

当模式切换伴随着进程切换时,操作系统需要保存模式切换之前的上下文环境。也就是进程控制块,进程控制块包括标识符、用户可见寄存器、控制和状态寄存器、栈指针等等,这与普通的进程切换类似。

网友:
    操作系统所做内容需要根据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