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请教下

楼主(2021-04-28):
    为什么在RF管脚输入射频信号,A管脚电压5V,B管脚电压0V时,RF1和RF2都能检测到信号(正常情况下应该是RF to RF2路径导通的)

网友:
    外部直流电源给控制管脚供电

网友A:
    你的是射频开关吧,开关的隔离度有限,肯定都测的到,只是功率大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射频开关吧,开关的隔离度有限,肯定都测的到,只是功率大小不一样

是

网友:
    检测到信号应该还得看信号大小?因为可能rf到rf会有泄漏。这是我理解嘿嘿

网友:
    看看开关数据手册上的隔离度参数  s13 s23

网友:
    就是隔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