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手机Rf工作没多久的新手,应怎样提高?

楼主(2021-04-28):
从事手机RF工作没多久的新手,应怎样提高?

网友A:
首先应该对RF系统(如功能性)有个系统的认识,然后可以选择一些芯片组,研究一个它们之间的连通性(connectivities among them)。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不知所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应该对RF系统(如功能性)有个系统的认识,然后可以选择一些芯片组,研究一个它们之间的连通性(connectiv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不知所措

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