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3d layout 导出 hfss model的问题

楼主(2021-04-28):
    在hfss 3d layout 的模型下,无法看到过孔每层的pad,只有与信号线相连的那层pad才显示,导出到 hfss 里看也确实是这样的,可是在3d layout的padstack usage里明明已经设置每层的pad大小和antipad信息了,为啥给去掉了呢?

网友A:
    没有用这个仿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这个仿真过

谢谢,看看谁还用过这个软件

网友B:
    你导入HFSS 3D LAYOUT中或HFSS中勾选了去除这种非功能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导入HFSS 3D LAYOUT中或HFSS中勾选了去除这种非功能焊盘

导入的界面很简单,没有选择去掉肺功能焊盘的选项

网友B:
    哦哦,我在HFSS3D中发现LAYOUT SETTING中,有个选项是支持非功能焊盘的,你把那个关了,再试一下

网友:
    建议去掉焊盘,因为工厂生产一般都会默认去掉,不然铜层在刻蚀的时候,这个焊盘容易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在HFSS3D中发现LAYOUT SETTING中,有个选项是支持非功能焊盘的,你把那个关了,再试一下

找到了,谢谢,是这里控制的,

网友:
    大佬!!你知道为啥在3dlayout里设置lumped port没有general 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