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铜皮可以按比例缩小或是放大吗?

楼主(2021-04-28):
请教下各位 AD的铜皮可以按比例缩小或是放大吗?

网友A:
    没用过AD,我用的Allegro有Z-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AD,我用的Allegro有Z-copy

想知道AD是否有类似allegro的Z-copy功能

网友B:
    有一个办法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就是先选中一块铜皮右键生成联合,形成联合之后可以放大或缩小,但这个放大或缩小的操作只能依靠鼠标操作,因此想要实现按照规定的比例放大或缩小就很难,只能凭感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办法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就是先选中一块铜皮右键生成联合,形成联合之后可以放大或缩小,但这个放大 ...

    生成联合后,怎么放大或缩小,有具体操作吗?我试了一下就只能整铜的移动,其他动作做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生成联合后,怎么放大或缩小,有具体操作吗?我试了一下就只能整铜的移动,其他动作做不了啊。

    选中联合后的铜皮,右键会有具体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中联合后的铜皮,右键会有具体的选项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