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ADS添加测试点的问题?

楼主(2021-04-28):
原理图上悬空的管脚怎么添加测试点啊,并且要怎么添加?求解谢谢!

网友A:
测试点是个有一只脚的封装,把这只脚和要测的引脚连接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是个有一只脚的封装,把这只脚和要测的引脚连接起来就行了。

也就是说原理图那里也要添加一个单个焊盘的原理图当测试点咯

网友B:
    很简单!加个测试点元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加个测试点元件即可

已经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