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是否可实现复用模块与原模块轴对称

楼主(2021-04-28):
    各位大神求助有啥办法可实现如图所示效果

网友:
    这个倒是没有弄过,等高手解答

网友:
    没发现有这样的功能,复用后模块镜像下,然后再按坐标移下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同层的要怎么镜像啊

    xy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同层的要怎么镜像啊

move的时候右键mirror就可以镜像,但这样操作有风险,像芯片类的镜像了,这板就废了

网友B:
    move的时候右键mirror就可以镜像,但这样操作有风险,像芯片类的镜像了,这板就废了,如果只是你截图的这种模块镜像是可以的,只要注意不要把位号镜像就可以,但还是不建议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ve的时候右键mirror就可以镜像,但这样操作有风险,像芯片类的镜像了,这板就废了,如果只是你截图的这种 ...

模块镜像后是相对于模块中线呈对称的,而且也不在同一层吧。

    xya

网友C:
    都是 2 pin的symbol可以使用 Advanced mirror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镜像后是相对于模块中线呈对称的,而且也不在同一层吧。

    是的,搞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是 2 pin的symbol可以使用 Advanced mirror功能

并没有找到这个功能啊

网友:
    楼主那个复用的逻辑是没问题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搞成沿黄线轴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并没有找到这个功能啊

楼主:
网上找了个这资料,大佬觉得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功能用不了多少吧

网友:
    网上找了个这资料,大佬觉得是否可行

    看一下一下直接扣我5威望????

网友:
    手贱点了一下,5威望没了,那资料貌似做不了模块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