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信号的测试主要有哪些项目?

楼主(2021-04-28):
蓝牙信号的测试主要有哪些项目?频率偏移?误码率?丢包率?发射功率?还有什么参数需要测试验证?用什么仪器更合适?听说一台专门

的蓝牙测试仪器几百万一台?

第一次玩蓝牙芯片,关于蓝牙广播,是不是蓝牙设备都是那样,都在广播数据,等待连接?没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
感觉蓝牙耳机要放耳朵里,所以辐射应该测的吧

楼主(2021-06-11):
用蓝牙综合测试仪MT8852是否可以测试到全部的参数呢

网友A(2021-07-20):
常规测试1台频谱仪+1台矢量网络分析仪+1台信号发生器就好:1、频谱仪:一般用来测试射频信号的频偏、发射功率、杂散、二次谐波、三次谐波;
2、矢量网络分析仪:一般用来测试射频部分的阻抗匹配、天线的驻波比或者S11曲线;
3、信号发生器:一般用来测试信号的接收灵敏度。即信号发生器模拟最低接收灵敏度的信号通过馈线直接接入射频接收部分,测试灵敏度设计是否合规;
至于其他测试内容,等认证的时候交给认证机构测试即可,一般上面的测试通过了,认证测试都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测试1台频谱仪+1台矢量网络分析仪+1台信号发生器就好:1、频谱仪:一般用来测试射频信号的频偏、发射功 ...

接收灵敏度用信号发生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测试1台频谱仪+1台矢量网络分析仪+1台信号发生器就好:1、频谱仪:一般用来测试射频信号的频偏、发射功 ...

你是做无线或者蓝牙这一块的吧 方便加下Q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灵敏度用信号发生器测试?

对,蓝牙芯片厂家也是这么测的。用信号发生器模拟调制信号,然后控制信号的发射功率。比如,芯片宣称某速率下可以达到-98dB接收灵敏度,那么就用信号发生器模拟-98dB强度(实际操作要考虑线损、干扰等因素,最好在屏蔽房测试)的调制信号通过馈线直接接入射频电路部分,进行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做无线或者蓝牙这一块的吧 方便加下Q不

现在基本不用QQ了,加微信吧。微信号:lang34227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基本不用QQ了,加微信吧。微信号:lang342271700

你通过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蓝牙芯片厂家也是这么测的。用信号发生器模拟调制信号,然后控制信号的发射功率。比如,芯片宣称某速 ...

给射频电路供-98dbm的信号,然后怎么测试

楼主(2022-01-10):
引用 网友A:
常规测试1台频谱仪+1台矢量网络分析仪+1台信号发生器就好:1、频谱仪:一般用来测试射频信号的频偏、发射功 ...

您好 郎工  这个用信号发生器测试目标设备带宽的方法是不是有些类似你提到的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蓝牙RF灵敏度的方法?

Q_320115 MD 004-2020盆底肌修复仪最新.pdf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 郎工  这个用信号发生器测试目标设备带宽的方法是不是有些类似你提到的用信号发生器测试蓝牙RF灵敏 ...

你这个文档看不清内容,图片也看不到。不知道你为啥要测带宽?带宽都是很明确的。要么是标准协议比如蓝牙、zigbee,协议中已经明确了带宽和信道分配;要么是2.4G私有协议,信道和带宽都是自己定义的,一般带宽是通信速率的2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文档看不清内容,图片也看不到。不知道你为啥要测带宽?带宽都是很明确的。要么是标准协议比如蓝牙 ...

转出来的PDF是看不清  我这个是预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