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

楼主(2021-04-29):
关于FPGA,只有裸板,没有任何器件,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
也要看你板子上采用什么FPGA啊!因为FPGA的容量和封装决定了板子的层数和大小,还有布板的难度。小封装的FPGA两层板或四层板就够了,大封装的FPGA比如1738封装的基本都要十几层板,这样的板子即使是裸板一块也要几万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