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变压器如果用铜带取代漆包线,其允许通过的电流怎么算?比如说厚度为0.1mm...

楼主(2021-04-29):
开关电源变压器如果用铜带取代漆包线,其允许通过的电流怎么算?比如说厚度为0.1mm的铜带,允许通过的电流怎么算?

网友:
如果开关电源变压器用铜带取代漆包线,铜带(漆包线)的涡流损耗可以大大将小,工作频率可以相应提高,但直流损耗几乎不变,铜带允许通过的电流密度一般还是不要超过4.5A/平方毫米。电流密度等于电流除与以导体的截面积,导体的截面积等于厚(0.1mm)乘以宽(铜带的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