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接咪头的操作步骤,手工焊接咪头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1-04-29):
1.检查MIC: 选取焊点良好,MIC底部隔音不织布完好的MIC备用。

2.加锡: 用0.8毫米锡线对MIC两个焊线点加锡,注意锡点不能把两个焊点相互短路,也不能与MIC外壳短路。

3.焊MIC连接线:参照样机,将连接线从右向左的出线方向分别把连接线焊在MIC的两个焊点上。

4.自检: 焊点圆润饱满无短路现象、无假焊 虚焊、焊点无拉尖,MIC 的正极、负极连接线不能相互调换 位置,必须与样板保持一致;焊点没有漏气孔。

手工焊接咪头的工艺要求:

1.必须检查MIC外观,只有良品才能使用。

2.MIC焊点本身附着的锡量是不够焊线的,必须对MIC焊点预加锡。

3.焊点要求饱满,无虚焊和假焊,焊点无拉尖现象。

4.特别注意焊点不能留有漏气孔。

5.焊MIC采用恒温烙铁,烙铁温度 300±20℃,每个焊点焊接时间小于2秒。

手工焊接咪头的注意事项:

1.烙铁要有可靠的接地线

2.不能用锡线清洗烙铁头,当烙铁头有残留氧化物时用降温湿海绵擦除氧化物;当烙铁头发黑时,先清洗烙铁头,再加适量的镀锡。

3.佩戴防静电手腕作业。

总结:

一般焊接时间不能超过3秒,高技术的焊接操作一般在1.5秒左右,焊接时必须做好防静电措施,以免击穿。

焊接咪头小线用微型电烙铁好, 也可以磨小烙铁头,焊接时间太长,即里面的膜片变形或移位,或场效应管损坏产生电流。将小喇叭用老虎钳压住,把耳机线放在耳机的焊点上进行焊锡。

在焊接喇叭时,注意喇叭是有磁性的,焊接操作时必须小心,磁铁过热会消磁,操作时动作要快。

网友:
